有關編譯的問題請教

楼主(2017-03-09):
最近發現我在職訓上課,用的是我的筆電,程式連線編寫或 On line 修訂都可以正常,最近想到把存檔的程式回家時叫出來要修訂,可是都不讓我進行修訂後的編譯,請問這是什原因 ?

网友A:
检查你的程序设置的通讯口是否和电脑的通讯口一致。

网友B:
这才是我认识的繁体字。。。

网友C:
你这截图不是run中写入么?都没链接PLC肯定端口报错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就是不知怎會一直是連線狀態,使用的是 Work 2,想說刪掉通訊設定,又不給刪。

网友D:
很有可能是你在職訓局練習時,有壓到shift+f3的線上修改狀態下。然後你就按存檔了。
可以觀察你檔案上面,應該是寫入狀態吧。
下载积分:+3(vios1161) 真诚感谢!

楼主:
太利害了…
沒錯,因為我在做4台機台的連線,所以 RS232 要一直拔來拔去的,直接線上 Monitor 修正,要看前後台的程式,又立即拔掉插別台的。
引用 网友D:
很有可能是你在職訓局練習時,有壓到shift+f3的線上修改狀態下。然後你就按存檔了。
可以觀察你檔案上面,應該是寫入狀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