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9):
一台旧FX-1S-20MR的PLC,编程手册说,M384-511是锁存继电器,可是断电后居然自己复位了,没锁存的,这是什么情况?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
运行起来没问题,和普通继电器一样,但是断电重启后,锁存继电器立马复位了,在线监控时,用M384,M400都试过,都不行的,程序中用SET和RST指令置位和复位的

网友A:
先检查程序。如果没问题,看看plc是不是仿造的。三菱假货太多。

网友B:
如果程序没有问题,那只有FX1s-20MR的问题了

网友C:
假货的可能性大

网友D:
程序没丢?那就是PLC是假的

楼主:
程序没丢,存几个月都可以。假的也得能锁存啊?这真是太逗了。

网友E:
没研究过这型号,不过锁存继电器应该也分为断电保持和断电复位的吧?

网友F:
FX-1S 手册第 80 页有这样一段说明,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到呢?
(5) 保持用软元件的掉电保持
M,S,T,C,D 的软元件中,记载为“保持用”的,在可编程控制器电源OFF 时,会将状态保存在内置EEPROM 中。
辅助继电器(M)、状态(S):保存ON/OFF 状态。
定时器(T),计数器(C),数据寄存器(D):保存当前值
为了支持保持用软元件, FX1S 在电源OFF 时使用大容量电容器(内置)的电力。
因此为了确实保证保持用软元件在EEPROM 中的备份,请按如下时间给FX1S 通电。
FX1S 通电时间:5 分钟以上。
※ 由于充电不足,不能正常地向EEPROM 转移时,下一次可编程控制器通电时,保持区域的状态就
是最后正常转移的状态。
(6) 当前时刻及电容保持用软元件的掉电保持
以大容量电容器(内置)支持内置时钟的当前值。接通FX1S 电源时,给大容量电容器充电,通电30 分钟以上充满。
充满后可用10 日。

网友G:
参数没有传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FX-1S 手册第 80 页有这样一段说明,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到呢?
(5) 保持用软元件的掉电保持
M,S,T,C,D 的软元件中,记载为“保持用”的,在可编程控制器电源OFF 时,会将状态保存在内置EEPROM 中。
辅助继电器(M)、状态(S):保存ON/OFF 状态。
定时器(T),计数器(C),数据寄存器(D):保存当前值
感谢您的详细解释,辛苦了。写程序和试运行,至少持续通电1个小时。而且当时试了几个锁存继电器,M384,M385,M400,M500,都用了,set rst 指令,和普通的启保停电路都试过了,断电重启后再监视,结果,M384无论什么情况都是为ON的,其他几个,都是复位状态的。最后,改了下程序,每天通电后,先来一次手动记忆一下状态,先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数没有传送啊?

传送了,并且设置了范围

楼主:
只能先凑合用了,m400,m401也是断电保持不了
合口机 2017.3修改 - 副本.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