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9):
各位好:
附件程序时最近做一台自动铆接机程序,总体运行还算正常。
但是当出现故障时M188为ON时,则自动转换手动M24转换至M20时。
程序中Y14,Y15,Y16三个输出就会断开。

将以上三个输出改为置位输出。
Y14,Y15,Y16改为别的输出点。
同样将M1040步进禁止指令删除。
撤销停止,过载等停止类指令
等办法不好用。
希望大家帮忙出谋划策。 新铆接机.rar (16 K) 下载次数:40

楼主:
看来问题比较简单没人回复我。
现在已改好,只是将直接输出转换由辅助M间接输出。
具体原因无法查到。

  • 下载积分:+1(朱国庆) 真诚感谢!

网友A:
    单独写个启保停的程序,试验输出点Y14、Y15、Y16。
    能正常驱动输出,那就不是继电器硬伤问题。
  • 下载积分:+1(雪花飘飘) 真诚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写个启保停的程序,试验输出点Y14、Y15、Y16。
    能正常驱动输出,那就不是继电器硬伤问题。

    是在程序内部Y14 Y15 Y16就断开了和硬件无关。
    以前一位大师曾经说过台达PLC运行程序时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让我见识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程序内部Y14 Y15 Y16就断开了和硬件无关。
    以前一位大师曾经说过台达PLC运行程序时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让我见识到了。

    如果你真想研究,,,那就程序一段一段简化,删除。
    哪段程序或者指令删除后没有这种“怪现象”了,那就是这段程序或者指令的问题及编程软件BUG。
    事先做好原程序的备份!!!
    至少要复制两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真想研究,,,那就程序一段一段简化,删除。
    哪段程序或者指令删除后没有这种“怪现象”了,那就是这段程序或者指令的问题及编程软件BUG。
    事先做好原程序的备份!!!
    至少要复制两份!!!

    应该是编程软件有问题。
    因为有时在线编辑或修改时提示已超出1000步无法进行在线更新。
    但是重启电脑并重新连接PLC又可以正常在线修改和在线更新。
    以上

网友B:
    既是这样(台达)PLC在一些要求高的设备上还敢用吗?

网友C:
    台达的PLC在多次在线修改后,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选择重新下载全部程序,就可以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