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PLC调用外部仪表程序,超过15套,非得通讯吗

楼主(2017-03-10):
请教一下,PLC控制外部控制器,正常可以通过4个输出点的不同组合,达到调用15套外部仪表的程序,如果客户要求很多套程序,有什么好办法呢,比如32,64乃至更多,通讯吗

网友A:
根据控制方式,
你要是简单控制 START STOP 等,就用输出点控制即可
你要有数据反馈等,你不通讯咋办

网友B:
4-20mA或者0-10V模拟量控制也可以

网友C:
0.0看你的意思,我用5个输出口不就可以控制31个了么,6个不就63个了么。。。

楼主:
那指令用什么

楼主:
小飞哥,如果需要达到你说的效果,需要什么指令,

网友C:
你用的是16键指令么?打个比方,你加另外一个辅助触点M0,M0off时,你的16键指令为0~15;M0on时,加条程序,将各数值加16。不知道满不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那你改k8y0那就嚇死人的多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mythic

网友E:
不能用通讯吗?非得IO调用?外部仪表会给你这么多个IO点调用吗?
jxh668

网友F:
用通讯最好用宏或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