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助个关于伺服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7-03-10):
我想问下伺服能不能实现,从原点向前运转,当执行机构碰到物体,力矩增大到一定数值后,伺服停止运动,但不报警,并且给PLC一个停止信号,之后plc控制伺服反转回到原点。这种功能伺服有吗?设置成什么模式可以?

网友A:
力矩模式,类似拧瓶盖的应用

网友B:
力矩模式 但是要想精确控制力矩,加装压力传感器反馈,行程闭环控制最好

网友C:
力矩控制,PLC检测一下驱动器输出的力矩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