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0):
我用欧姆龙CP1H做主从站,遇到了个问题,从主站用XFRB   #C00  0   3110到从站,这样没有问题,但是从站用XFRB  #F00  W1    3111到主站就不行,请问大师们,这是怎么回事?是设置不对还是?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附件: 主从站.rar (7 K) 下载次数:35

网友A:
把从站设置成0,你看看。我用485通讯。主站设置最大连接1

QQ9803477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从站设置成0,你看看。我用485通讯。主站设置最大连接1

刚才试了下,还是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有没有大师指点一下呢!感激不尽

网友A:
主站共享字是3100,不是3111.你改一下看看
已经解决了,根据pLC号,我的应该是主往从是3100-3109,从往主是3120-3129才行,因为我从站是1,谢谢你!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