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主轴上做防止主轴不转的报警

楼主(2017-03-10):
为防止主轴不转动而工作台继续进给,如同步带断裂等情况。想给主轴做一个不转就报警停机。plc是三菱fx系列的。用什么办法能实现,要是用接近开关可以吗?具体怎么做?特求教,在此谢谢了。

网友A:
能装个旋转编码器么

楼主:
编码器装不了了。能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B:
读电流行吗

网友C:
具体的看你的机械结构 你把主轴转与不转的变化量找出来就可以确定用哪种方案去解决了

网友D:
给工作平台安装一个极限感应器。抱死主轴

网友E:
很简单呀,装个接近开关,程序里用接近开关常开和常闭触点并联加主轴电机触点,OUT 时间继电器,时间自己定,然后继电器驱动输出报警点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办法可以的有空我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