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MPI电缆能不能作为普通的RS485电缆使用?

楼主(2017-03-10):
PPI/MPI电缆能不能作为普通的RS485电缆使用?

网友A:
不能,西门子有专门的协议芯片的

网友B:
PPI可以MPI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PI可以MPI不行
2楼正解,你买一根几十块钱的ppi,可以当做usb转485用

网友D:
PPI,MPI物理接口就是RS485,当然可以作为485电缆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