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H 的 LX LY

楼主(2017-03-10):
最近自行研究 NET-H
已可以連線,測試 LB、LW 正常,但不懂 LX、LY 的用法。
請問 LX LY 是用在那 ?
就好像 CC LINK 有 IO 模塊,那還有 LX、LY ,而 NET-H 的 LX、LY 是?

网友A:
在Q系列编程及硬件手册上有说明。好像就是本地使用的远程的输入输出端点

楼主:
我的意思那是實體的嗎 ?
CCLINK 是實體有這個接點
引用 网友A:
在Q系列编程及硬件手册上有说明。好像就是本地使用的远程的输入输出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