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0):
变频器启动时,本来调好的视频就变得糊掉了,同时,我在触摸屏上放了两个控制调摄像头焦距的按钮,也有失灵的现象,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从理论来说:电源隔离,信号线隔离,做好接地。
干扰是存在的,隔离变压器也用上了。最终问题回到了排线和设备质量问题,我换了个摄像头居然没事了,当然这其中有电源线漏电的因素。真是晕啊

网友B:
不是按钮失效,是通讯干扰,布线,措施
按钮那个事情应该是布线的问题

网友C:
视频线不行,调下载波频率。
有点效果,但是不明显,忙到现在,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