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怎么与柯马机器人通信?

楼主(2017-03-10):
各位大师:小弟有个项目:用到S7-200smartPLC,维纶触摸屏,柯马机器人(支持Profbus协议),PLC还要提供独立的以太网接口,以实现远程监控维护功能(通信协议TCP/IP协议),机器人还需要与PLC通信,请问:PLC系统怎么配置会好些?软件上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SMART 200PLC 跟柯马机器人通讯只能用自由协议、modbus\ 如果柯马机器人做主站 (PROFIBUS)那么SMART 200PLC做从站就要DP-01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