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

楼主(2017-03-10):
按下图接线,24V接触器线圈会烧坏,请教原因?1-3之间是接触器的NO点。

网友A:
加续流二极管呗。。。

楼主:
想请教哪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B:
电路没发现问题。可能通电瞬间有过流,或者24v接触器太水?另外,24v要区分直流和交流的!你仔细看看你的接触器是直流24吗?

楼主:
哦,这点没考虑到,谢谢!接触器是在运行5分钟左右线圈才烧掉的。

网友C:
交流24V接触器接入直流24V时会出现此现象。

楼主:
谢谢。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D:
一般都是用直流的24V接触器。来控制220VAC,确实要看清楚线圈的电压类型。新手玩继电器。不注意很容易被烧坏,线圈有24VDC、110VAC和220VAC,要看清楚线圈上标的电压。否则很容易烧坏。还有温控器,时间继电器。还有一些90VDC,180VDC直流马达。控制器要接跳线的。一不小心很容易出错。搞工控的,要有特工一样的观察能力。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E:
这电路有点搞。别笑,俺专业是电气非工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为何要用24V直流电来控制交流接触器?还有KM接触器的三副触点竟然即控制直流24V电路还控制着220V~电路。这应该是不被允许吧?还有后面这个N端尽量别通过接触器而应该直接通路连接。否则万一触点接触不良,接触器吸合后火线已经串进各分支电路,但因N端接触不良没有导通,表面看却是没有接通,设备带电容易出现触电问题。
KAO接触器不清楚是啥。不过从此图中看是没必要存在的,因为和KM是同步动作的,还不如用KAO的触点去控制220V~而用KM的触点去控制哪个指示灯和触屏的电源。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认同

网友F:
按下图接线,24V接触器线圈会烧坏,请教原因?1-3之间是接触器的NO点
楼主:估计你的接触器线圈是交流24V电压,我去年处理过一起事件,哈工大的老师设计的,当时接触器线圈是交流24V,给线圈通的是直流24V电压,接触器线圈烧坏,也是运行几分钟线圈才烧掉,打开看,线圈漆包线大面积烧黑。交流24V接触器线圈直流电阻大约7欧姆,通的是直流24V电压,线圈电流达到3个多安培。

网友G:
如果KA0触头没有控制其它地方,可取消KA0.用KM主触头给指示灯和屏供电就行了。

网友D:
楼主的图没问题。首先,接触器的接法要安全规范。低压控制高压。主触点L1\L2\L3接220VAC,主触点不宜接不同电压的线。副触点NO,接KAO是正确的。8楼说的。右图N直接连接。实为减料的搞法。接两个触点的用意是。防止零线火线搞反了的安全保护。所以在接线通电前,要分清楚进线的相线和零线。要和电路图的对应得上。搞电的。半点马虎不得。只有良好的习惯和遵守规则去做事,才能给设备提供保障。如果是想着能用就可以,就像两会的代表说的一样。不敢用国产的螺栓。制造大国就是自欺欺人了。
下载积分:+3(jicjic111) 热心助人!

网友H:
KM要控制KAO順便控制指示灯和屏
KAO單純控制交流電
不要把直流電與交流電~~混電控制
容易出事
24V接触器线圈会烧坏~~很多原因~~是否走單向電流(須裝二極體)
或電源供應器過電壓
但你線路有問題一般不會用24V接触器去控制那~~因為24V接触器消耗電流大
會直接入電用220V接触器去控制
24V那邊直接裝保險絲則可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I:
理论上没问题

楼主(2017-04-20):
多谢各位大虾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