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0):
今天看老外写的一段程序,不知道干嘛用的,求助万能的网友

如下:   A   M0.0
              R   M0.0
              AN  M0.1
               S   M0.1

写这个程序的目的何在?M0.0和M0.1为什么要这么写?搞不明白!

网友A:
发的太少,看不懂

网友B:
m0.0 为1时复位m0.0,m0.1位0时置位m0.1

网友C:
做常开信号和常闭信号

网友D:
二楼高见。

网友E:
二楼正解

网友F:
300 里面的程序吧?  200有sm0.0一般不需要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G:
菜鸟的工控人生

楼主:
学习了,谢谢大家!程序能看懂,就是不知道编这段程序的意义何在,原来是当做特殊继电器使用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m0.0 为1时复位m0.0,m0.1位0时置位m0.1

那就是说M0.0一直需要是0,M0.1一直是1的状态吗?不知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就是说M0.0一直需要是0,M0.1一直是1的状态吗?不知这样理解对不?

我也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