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线路中二极管看不懂、

楼主(2017-03-10):
描述:这个电路看不懂求解释
其实就是一个警报灯(黄色和红色两种灯)),按一个开关黄色灯亮关闭此开关黄色的灯灭。按另一个开关,红色灯闪烁+黄色的灯也亮。再按一次此开关红色的灯停止闪烁黄灯也灭。
这个线路我真的看不不懂,求大神解释下!!!拜谢中!!!!!!!!!!!!!!!!!!!!!!!!

网友A:
左边角落是什么元件?
最左边是个闪光器。也就是红灯闪光的触发器,

网友B:
是防止电源接反吗?二极管有反向截至功能,如果电源接反的话,灯就不亮。或者是起续流作用。这两种作用的接反正好相反。主要是我没看懂你的电路。新手学习中。。。。。。。。

网友C:
直流继电器

网友D:
二极管是有方向性的,所以左边的有电右边的也亮。右边的有电左边的不亮。闪的话就是闪光器了

网友E: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