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2SHCPU的通讯相关问题

楼主(2017-03-11):
如题所示,我首先问一下A2SHCPU的编程口有几个?分别是什么协议的通讯,还有我如果想加一个触摸屏的话可不可以直接使用它的编程口,来使触摸屏和PLC之间进行通讯

网友A:
就一个422口,编程或与屏通信都可以
是9针的422口吧?真的很感谢你

网友A:
25针的
下载积分:+2(1988szc) 太感谢你了,现在知道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