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高速计数器测速

楼主(2017-03-11):
如题,怎么样测速呢。。现有一个增量式编码器 我用spd可以测速,但是我还想要用高速计数器测速度。 我用计数器的话 设置20ms中断只能接收到脉冲总数,相当于知道位移量。如何在设定时间查看每秒的脉冲差值? 计算出速度。

网友A:
两种不能同时使用吧
PLC程序设计,印刷包装升级改造 。代理各品牌远程IO、网关、伺服、PLC 、触摸屏 、传感光栅。电话17351120222

楼主:
是不能同时用 我写了2个程序

楼主(2017-05-08):
看来遇到问题还得自己解答。。。 spd测速可以但是不能判断方向。。 后面我用高速计数器测速。 方法是主程序读取高速脉冲,中断程序为时间中断,每隔25ms读取一次脉冲数 第二次脉冲数减去第一次的脉冲数除以时间 得到速度。。得到的数有正负,正负可以判断方向。 不晓得这种测速和判断方向的方法误差大不大。

网友B:
方向不用判断,直接读取特殊继电器就行了。
用C251时,读取M8251就行,on为正转,off为反转。

网友C:
跟SPD一样的做法啊,做一个1秒钟的中断程序。把得到的高数计数值,加以四则运算就可以了。
西门子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不用判断,直接读取特殊继电器就行了。
用C251时,读取M8251就行,on为正转,off为反转。
看手册上好像是这样,看来下次看手册得细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