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7-03-11):
我现在有一台ABB550变频器,PLC用的是s7-300,现在的控制要求是:分两部控制,一个是变频器跟前的控制箱,速度用电位器调节(0~10V),一个是PLC模拟量调节速度(4~20mA)。有一个开关控制这两种模式,请问在变频器上怎么设置参数?
也就是当开关拨到控制箱这边时,按下启动按钮,调电位器电机就运行;当开关拨到PLC这边时,就按事先写的程序运行。

网友A:
远程和本地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ABB变频器他是有标准应用宏可使用的,你只要在9902组程序中选择: 手动/ 自动宏,按照说明书上提供的接线图接线,就可以满足你使用的要求了。注意看ABB ACS550说明书上第48页上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