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更程序,怎样使闭环电机反转

楼主(2017-03-11):
购了个运动控制器,程序也是写好了的,接上线,但是闭环步进电机是反转的,请问在不动程序的情况下,怎么样能使电机正转?

网友A:
有些电机 换线就可以 有些电机有拨码开关

网友B:
有拨码开关。。。。

楼主:
谢谢,我去试了下,把拔码开关的两个键反了个方向,达到了反转的效果,

网友C:
本身初始方向与程序就没有关系,指示硬件调节就是了。因是闭环,所以有设置方向的机构。

网友D:
步进电机的(A+ A-)或者(B+ B-)随便那两条调换就可以了。

网友E:
向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