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这个步进资料?

楼主(2017-03-11):
有个步进驱动器,没有了接线说明书。
品牌:instar
型号:SEA2M44 (端子有:PU+,PU-,DR+,DR-,MF+,MF-,V-,V+,A-,A+,B-,B+)
电机型号:instar YSD258-RA-004
有红色、绿色、蓝色、黑色,4条线。
请问怎么接?
我是菜鸟。

网友A:
电机先找出那两根线是一组 然后 一组接A的整和负另一组接B的正和负

网友B:
PU+脉冲正 ,PU-脉冲负,DR+方向正,DR-方向负,MF+可以不接 ,MF-可以不接,V-直流供电看多少负极,V+,直流供电(A-,A+,B-,B+)步进电机的四条线(一般是红A+ 蓝A- 绿B+ 黑B-)根据实际情况接。如果不确定步进电机的四条接线,可以用万用表测量那两条通就是一组,还可以随便短接两条线用手转动步进电机感觉有点阻力的话就这两条线就是一组。随意调换(A+ A-)或者(B+ B-)电机就会(在此时方向的)反方向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