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通过FX3U-232-BD与工控机RS232串口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11):
现场一台设备,FX3U PLC通过FX3U-232-BD与工控机RS232串口通讯,现在的问题是工控机与PLC通讯不上,232-BD模块那里RD灯闪烁,SD灯不亮,我查了网上好多资料,好像说是要把D8120清零才可以通讯,是这样吗?求大神指教。在线等

楼主:
顶顶,不要沉啊

网友A:
通讯参数设置对,如果不用D8120设置,就需要在编程软件的参数设置里设置,下载时连同参数一起下载,而且如果勾选了和效验,效验码也要对,刚开始最好不要勾选和校验

网友A:
如图,设置好参数后,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OK,命令格式详见FX用户手册-通讯篇
下载积分:+1(mickeygy) 真诚感谢!

楼主:
问题修复了,重新在程序里设置了下D8120的值,就可以通讯上了

网友B(2017-04-10):
楼主在不啊!刚好要做个工程遇到PLC与PC通讯的问题,看到你的贴,应该是解决通讯问题了!
我说下我的问题!
我要用FX2N与PC通讯!但是没做过这类通讯!如果走PC读写PLC,就需要其它语言如VB,C++等!可是不会。所以就想通过PLC来主动读写PC给定的值!
那么一个是走以太网,一个是走串口!现在就是想知道PLC怎么写通讯程序,是跟普通的通讯变频器一样写通讯指令么?
用以太网怎么设置PLC写程序,走串口就跟通变频器一样的设置及程序么?
急急急!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