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1):
小弟初学者,结构化工程多个程序块只能成功变换编译第一个,其他的变换不了,也不报错,不知道怎么设置啊?有没有用结构化编程的大神来指出一下问题啊???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1244870587于2017-03-11 16:32发表的 求大神帮忙啊!gx works2结构化工程两个程序块要怎么转换编译啊? :
小弟初学者,结构化工程多个程序块只能成功变换编译第一个,其他的变换不了,也不报错,不知道怎么设置啊?有没有用结构化编程的大神来指出一下问题啊???谢谢了!

1、您可以在任何时候编译您的任何一个POU,只不过没有分配给任务的POU将以蓝色显示,而未编译的POU以红色显示,您应该开启POU后使用编译F4指令而不是使用全部编译指令。
2、只有将POU全部分配给任务,您执行全部编译指令后才会以黑色显示编译完成。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1244870587) 没有分配任务。。所以没 ..

楼主:
    没有分配任务!!!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