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一下三菱SFTR 指令

楼主(2017-03-11):
利用一个圆盘(普通电机加凸轮分割器),分六等份,现在工位一检测是否有料 ,利用感应器x1,工位二进行打螺丝,其余工位均可上料,分割器装一接近开关(停止时有信号),现在利用SFTR 指令进行移位操作,但是若是一直有料,m3一直接通,麻烦赐教

网友A:
你那程式只有五站
若x0一直ON OFF M0-M4是取決於X1是否有料而移位暫存
SFTR 是M4開始算起
你说的理解 但是 你考虑一下 一直有料的情况下 m4-m0 一直接通的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每个工位动作时,圆盘应该是在停止位置静止的,y0的线圈前面应该有很多条件

网友A:
你说的理解 但是 你考虑一下 一直有料的情况下 m4-m0 一直接通的
也料當然一直動作x1沒ON 而X0一直ON/OFF就繼續移位代表M4-M0
直到五次結束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