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不接公共端X1也有信号?

楼主(2017-03-11):
如图,开关1合上时,X1、X2输入信号灯会同时亮。为什么??
两个24V电源中,上面那个电源似乎没有形成回路啊。
补充一句:两个输入模块分别接在两个不同PLC上

网友A:
图纸已经画得这么明白了,开关1合上时,X1 X2 端都有低电位输入岂能不同时亮
以前没遇到过用两个电源的,上面那个模块电源电流没形成回路啊

楼主:
问一下灯泡会亮吗?用电池试过没亮,其它直流电源没试过

网友B:
不會通…要把 2 個 power supply 的負電接成一點,達到共地及共準位,才會通。

网友C:
按图纸X1没回路灯不会亮,但是X1,X2 ,COM端PLC内部是共用的,也是接通的,所以灯亮了
忘了说了,两个输入模块接在不同PLC上的

楼主:
再顶一下。。。。。。。难道是因为两个电源Input端接在同一电网中

网友D:
你用万用表测试一下,COM端在内部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