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提个醒

楼主(2017-03-11):
就在今天我干了一件蠢事。在接线时把控制变压器初级380V电源误接到220V的端子上了。刚一合空开就听一声闷响随手就把空开拉下,可是控制箱里已是浓烟滚滚了。明显看到烟是从PLC里冒出来的。把PLC拆下打开检查,发现电源板的滤波电容鼓了。(400V120μF)没办法找一个400V68μF的换上试验还算幸运各功能还正常。送电前也按常规对照图纸查了线,着重看了线多,线乱的地方,变压器接线简单也就没太注意,结果还偏偏就是这里出了问题。干了40多年电气的老工人出了这么低级的事故,简直是笑话了。在此,不顾脸面了把这个事写出来与各位同仁共勉。
下载积分:+1(ydyzq123) 能自省,服!向你学习!!
下载积分:+5(仙居人家)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会勉励自己,鞭策自己,
隔行如隔山

网友B: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烧机!

网友C:
楼主是一个有自省意识的专业人员

网友D:
接220进的话出来有656了。不冒烟才怪事呢。

网友E:
不迁怒,不二过

网友F:
自己能认识到自己错误并改正。这很好。

网友G:
这样的事见过。

网友H:
低级的错误 我也犯过 自免

网友I:
唉,接线之前还提醒自己呢,不要把220V接110V上,鬼使神差的,把线接到110V上,冒烟了.

网友J:
实际上,老司机和新手翻车的概率差不多。不能让思路停留在想当年了。搞电还是得时刻注意。看铭牌。尤其是日本的设备。110V 220V都有的。还有普通的继电器,线圈电压220VAC 、110VAC、 24VDC都有。而且都能插在座子上。一不小心,很容易出事。本人也是曾经将一个110VAC的控制接到220VAC上。开电就听多啪一声响。打开盒子看。一个三极管爆裂了。大公司嘛。坏就坏了。也没啥怪的。老板说,下次得注意,配件购买需要时间。但是在小公司。小老板。误搞坏了零件。那是被骂的。所以要注意。还有更换滑块的时候,很多新手估计都把滑块的玻珠弄掉过。因为螺丝一拆,自由裸体,滑块跑出导轨了。玻珠就掉了。很难复原的。

网友K:
2011年设备部安装一台简易的变频恒压控制柜,手下人接好控制电路、主电路三相380V供电电源后通电试机,突然说看到冒烟,赶紧关闭电源。然后让我去查原因,我打开变频器面板,初步检查没看到电路板有明显异常,于是就通电,这时看到电源部分有冒烟,刚准备凑近看仔细到底是哪里冒烟,只听啪的一声,电容炸了,差点炸到眼睛上(现在想了都后怕),这时断电检查才发现这台变频器供电是三相220V,以往电工安装的控制柜同个国产品牌变频器都是三相380V供电,所以想当然就接上AC380V,实际上电源端子上标的很清楚AC220V,而我也想当然,根本没去考虑供电电压选择错误

网友L:
这种事都会遇到的。

网友M:
小意思小意思!!
曾经的我在端子台上将380VAC短接了1平方导线,在测试通电时忘了拆掉,结果是电箱里冒雷声带闪电吓跑3位同事!

网友N:
谢谢分享,以后给自己提个醒

网友O:
还好电路板没有烧坏啊

网友P:
这个呃粗心大意难免,大家注意安全!

网友J:
还是要在通电前,确认机器是否短路。我也是过一次,把110V的driver控制器接到220V上。结果一通电,啪一声响。立刻关掉电源。拆开发现有一个三极管爆裂了。同事接一个带刹车的马达的控制器刹车线,接了220V。结果肯定也是烧了刹车内部电路。8000RMB呀。IAI的控制器。贵的要命。然后机器延迟三个月交货。在大公司没什么。老板也就说下次要注意。但是要是在小公司就没那么好说话了。现在搞工控就像做厨师一样。戴副眼镜才行。保护好自己。有一些设备。长时间未用,有可能被拆了电气配件。所以一定要做好认真检查。或者测一下负载电阻。没发现缺少电气元件再通电。就怕有人拆了控制器。那些线没处理好。很容易对地短路。或者线与线短路。总之要有一套完整的检查流程。尽量按流程来做。避免发生故障。和不必要的想当然的失误。

网友Q:
干这个行业,出事太正常了。只能是自己平时多注意了。

网友R:
没试过,哈哈。。。
永无止境 !@#$%^&*

网友S:
同样的事情我也有过,共勉。

网友T:
以后借鉴经验教训,可不能大意了

网友U(2017-06-02):
谢谢提醒,做工控的怎么小心都不为过。

网友V:
我也有过一 次,拆了个电控柜面板(上面有一个电压表,一个电流表),拆完直接放在电控柜顶上,电压表两根线都搭到铁了。然后检查完线路之后,忘了把这个面板拿下来,直接上电,电闪雷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