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2):
最近卷料机设备时不时出现莫明其妙故障,电机时不时停顿,按钮有时没反应,但按下PLC输入 点灯是亮的,设备由一个不知牌子的触摸屏,一个三菱FX-3UPLC,一个台达变频器,还有几个气缸和启停按钮和速度传感器。故障原因没查出,电机停顿换电机,按钮没反应也更换,现外围的都换了个遍,只剩下触摸屏和PLC没换,怀疑PLC程序有问题,程序有秘码,在本论坛找到方法解开了,但程序是空的,试写简单程序进去,可以运行控制电机运转,把空程序写进去,设备也正常运行,到现在还查不出原因,设备还在运行中,心中最大疑惑,PLC没程序也可以控制????
  • 下载积分:+1(冯杰123456) 是不是程序没读出来,不 ..

网友A:
    呵呵,绝对有程序

网友B:
    只要PLC处于RUN状态,即使没有程序,触摸屏仍然可以给输出点赋值以及读取输入点的状态。

    Good Luck~

网友C:
    引用楼主jicjic111于2017-03-12 09:43发表的 PLC空程序运行?? :
    最近卷料机设备时不时出现莫明其妙故障,电机时不时停顿,按钮有时没反应,但按下PLC输入 点灯是亮的,设备由一个不知牌子的触摸屏,一个三菱FX-3UPLC,一个台达变频器,还有几个气缸和启停按钮和速度传感器。故障原因没查出,电机停顿换电机,按钮没反应也更换,现外围的都换了个遍,只剩下触摸屏和PLC没换,怀疑PLC程序有问题,程序有秘码,在本论坛找到方法解开了,但程序是空的,试写简单程序进去,可以运行控制电机运转,把空程序写进去,设备也正常运行,到现在还查不出原因,设备还在运行中,心中最大疑惑,PLC没程序也可以控制????

    1:已经有按钮控制了触屏干什么用?2:触屏和PLC之间是什么关系?3:变频器受谁控制?4:解密后下载程序究竟是真没有程序还是因其它因素影响看不到程序?

楼主:
    回复3楼。按钮是在按钮盒里面,一共有四个,安装在操作员旁边,一个绿色是启动,一人红色的是停止,还有一个复位。第四个是急停。2触摸屏是显示运行状况,显示生产数量,电机运转速度,转换到手动状态,控制电磁阀,夹紧和松开,手动电机启停,显示各I/O点,3变频器是PLC控制,经过PLC Y3输出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断电器常开触点再控制变频 器启停。4,真的没看到程序,我还写个很简单程序进去,比如X1IN,OUTY3,当X1ON时,Y3亮了并电机转动了,我又把程序删除了,再试X1ON,Y3没反应,说明PLC里面没程序,我试了几次都是这样,但不管PLC有没有程序,运行设备又是正常的

网友D:
    PLC里不可能没有程序,只不过隐藏罢了。首先要看一下PLC 受控于谁有动作,所有按钮操作都不动作,只有触摸屏操作有动作才算PLC有空程序的可能。

网友E:
    好办法,下次把程序放到屏里,用宏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