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2):
50针的,还有不一样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网友A:
SCSI连接器 50P 连接器

网友B:
插头 MR-J3CN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 MR-J3CN1

有带线的接头吗?原配?还是另买?

网友C:
SCSI 50PIN连接器,一般只带接头如果要线可以加RMB购买还有转接板可买
各大品牌机器人维修,18662579617

网友D:
每家厂商都有自己的型号,推荐的型号应该是3M的,市面是国产的比较多质量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SI 50PIN连接器,一般只带接头如果要线可以加RMB购买还有转接板可买

针太密集,,,线材是机器焊上插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