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昆仑通泰使用FX3U-ENET-L与FX3U进行通讯的设置

楼主(2017-03-12):
昆仑通泰已经安装了ENET-L的通讯,也使用FX3U-ENET-L configuration tool进行了相关设置,然而就是无法通讯,诚寻高手,愿意付费请教。

网友A:
我也连不上啊!最后没办法用的串口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B:
刚做的项目用的就是这个模块,MC模议,MELSEC直连都没问题

网友C(2017-08-12):
楼上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7-10-10):
应该是端口号没有设置正确。
昆仑通泰使用FX3U-ENET-L与FX3U进行通讯的设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