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代码的用法的疑惑

楼主(2017-03-12):
如果要在触摸屏上,用G代码编一段程序,通过PLC驱动设备运行。
那么,PLC是怎样识别这个代码,知道该怎样动作的呢?
是PLC自带了这个识别功能(软件),还是需要做设备人员的编写“翻译程序?就是不明白电气人员需要做什么,
由于一直没接触过g代码,所以心中疑惑,
请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帖子别沉了,静等高手出现

网友A:
G代码,
大部分数都是数控系统用的,
支持的PLC很少很少,之前有网友说台达和信捷有支持的.

网友B:
台达的有支持等的

网友C:
很多运动控制器都有这功能

网友D:
信捷XCC、XCM型号支持,不是所有的PLC都支持G代码,也不是所有触摸屏都可以输入G代码的。

网友E:
没听说过,那不成了数控系统了。
永无止境 !@#$%^&*

楼主:
感谢各位回帖,明天问下信捷,就是想知道,g代码编好了,是不是执行元件就知道该做什么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