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2):
一个光电耦合器,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压不稳定,会影响到控制24V输出回路输出电压不稳定吗?

网友A:
应该不会吧。光耦器件说白了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光敏三极管的组合,三极管就是一个开关器件,或导通或截止。外部电压的变化和它好象没有直接的关系。
您的意思是光敏三极管只有两种状态,不会随着发光二极管的光照强度变化而变化,只要光照到了一定的强度就导通,低于就截止,相当于数字电路的0/1状态?

网友B:
会有影响,光电耦合器有个传输系数的参数,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的比值,当输入电流过小,输出就可能会电流过小。
您的意思是说:光敏三极管导通角受发光二极管的光照强度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光敏三极管的导通角和发光二极管的光照强度呈一定线性关系?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一个光电耦合器,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压不稳定,会影响到控制24V输出回路输出电压不稳定吗?
     开关电路,逻辑稳定则可以。

网友D:
          后面电路是模拟还是开关电路?

网友E:
看你的电压变化幅度,超过接收管的饱和、截止参数就有影响,反之没有影响。

三极管有三种工作状态:截止、放大、饱和,开关通常使用前后两种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会有影响,光电耦合器有个传输系数的参数,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的比值,当输入电流过小,输出就可能会电流过小。

是这个意思,你找一份光耦的数据手册看下就知道了,比如数字信号最常用的TLP521。但你导通角的理解有误,没有导通角的概念。

网友F:
光电耦合器分很多种,线性的比开关型受光变化的影响大。开关型的就小多了。

网友A:
顶8楼。非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