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2):
PLC电源板的滤波电容鼓了(120μF/400V)手里只有68μF/400V的,可以替用吗?

网友A:
两个68μF/400V并串三个二极管,,,比原先的滤波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68μF/400V并串三个二极管,,,比原先的滤波效果好!

谢谢你的及时指点,并继续请教两个68μF/400V并联后再串三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的?二极管的耐压及电流选多少?

网友B:
并两个68UF400V电容就可以,不要串三极管

网友C: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及时指点,并继续请教两个68μF/400V并联后再串三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的?二极管的耐压及电流选多少?

逐流滤波电路,可以很好提高功率因数0.9以上。
晚点时间给上个图!

网友D:
并串三个二极管?说说依据什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逐流滤波电路,可以很好提高功率因数0.9以上。
晚点时间给上个图!

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