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无协议通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7-03-12):
我用FX3U-32MR以及FX3U-485BD,和一个微型打印机通讯,目前通讯成功,使用的是无协议通讯。但是要再加一个打印机的话,怎么通讯?求指教!!!

楼主:
自顶,没人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A:
QJ71C24是用第二个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2楼,我的打印机不能设定站号,你说的那串数字是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B:
你那个打印机是什么接口,这个通讯手册上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打印机是什么接口,这个通讯手册上都有的
485通讯,一个已经通讯成功了,但是不支持设定站号,所以想再加一台,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C:
最简单,硬件加一个继电器转接通讯线

网友D:
再加一块FX3U-485ADP

网友E:
再加一块FX3U-485ADP
走无协议通讯

网友F:
什么型号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