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步进电机

楼主(2017-03-12):
求各位大神可以给个三菱控制步进电机的,新手,谢谢

网友A:
按照三菱manuan

网友B:
要有個驅動器,只要接方向、脈衝輸出即可。
需要使用高速脈衝,例如 FX3U 的 Y0 ~ Y2 ( FX3U-MT 才行 ,而且是 Y0 ~ Y2 才有支持 100KHZ)
Y0 ~ Y2 取其一接至驅動器的脈衝輸入端,而 Y4~Y7 取其一接至方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