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识别CAD图形座标?

楼主(2017-03-13):
CAD画好二维图形后,如何让PLC或控制器识别后控制二台伺服电机按图形路径运行?有做过类似项目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之前看到过类似数控冲床,CAD画好图形后,再经过一款转换工具(好象是转换成G代码)转换后,通过运动控制器来控制二台伺服电机运行。

网友A:
台达PLC支持G代码

网友B:
楼主不是经常使用信捷PLC吗?信捷的屏与PLC有专用的。但需要软件进行专换,不是直接识别CAD图。一直想尝试一下,没有那个条件。

网友C:
转成G代码,大部分都需要人工的去调整,并不是简单的转换,比设置转速,下刀位置等,不同的图形有不同加工方法,机器自动只能适用某些特别简单的.

网友D:
G代码,有些运动控制器可以识别,前提还是你的会看G代码,软件生成的G代码可能有东西要修改,

网友E:
识别的过程让PC端软件去做吧,PLC执行G代码就好了。

楼主:
有那位朋友用过那个转换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