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西门子s7-200编程求帮助!

楼主(2017-03-13):
如何将连续的20个寄存器内的值,按触发条件触发(每触发一次传输一次),依次传入某一个指定寄存器?求大师帮助,案例或方法,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自顶,就是需要将20个不同的伺服位置坐标(DWORD格式)的值依次传输给控制指令部分,当完成一个定位并完成工作后,触发下一次传输,伺服又运动到下一个坐标位置,完成下一个工作,总共20个任务,完成后待机。不知该怎样的思路合适,请大师 帮忙。

网友A:
没有搞明白你的思路!伺服定位你是通过通讯实现的吗?只是需要一个位置参数?启停速度等信息已经设置到控制器中了?

楼主:
只是需要位置参数。其他的控制信息都好办。就是位置参数怎么依次实现传输,始终不好办,因为这20个参数是在一个任务完成后会变化的,是由上位机下发的。

网友B:
你20个点位就定一个数据位比如V100来存放点位信息,再用20个VD来存放位置,当V100=1的时候把第一个点位给进去,以此类推,方法笨一点,但是不会出错。

楼主:
我第一个传送给VD100后,再下一个动作需要传下一个数据给VD100,我看了200的资料,好像用指针的方法比较好,无耐小弟初学,没有明白。

网友C:
用移位指令做。

网友D:
连续数据处理用指针是最方便的寻址方式。

网友D:
上图网络2说明I0.1要改成I0.3

网友E:
还是指针好

楼主:
谢谢 sanlihu 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