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PLC故障咨询

楼主(2017-03-13):
三菱FX3UPLC的PROGE的红灯常亮是什么故障?是常亮,不是闪烁。(输入输出线已拆除,只有电源线)

网友A:
两种可能
1,程序或参数有误: 这种清除一下PLC内存有时可以恢复。
2,CPU芯片硬件故障。

网友B:
按软件系统报警代码查找

网友C:
PROGE闪烁是出错指示
在由于忘记设置定时器、计数器的常数,电路不良、电池电压下降,或者有异常噪音、混入导电性异物,使程序存储器的内容有变化时,该指示灯LED闪烁,这时再次校验程序,检查有无导电性异物混入,有无眼中的噪音源,检查电池的指示值。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问题现已糊里糊涂的解决了。PROGE灯常亮时PLC与计算机不能正常通信,断送PLC电源数次发现PROGE灯由常亮变为闪烁。此时方可清除程序,重新写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