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讯

楼主(2017-03-13):
我用三台FX3U来通讯,控制9台伺服运行,
看说明书用NN方式
但有几个疑点,
一,主站用X0--X3,从站也要用输入和输出点,这是PLC上的输入输出 点干嘛要用在通讯上呢,我用欧姆龙的CP1H通讯时没有这样子的
二,硬 件方面用三个FX3U-485-BD,用三个吧,还要其它通讯插件么?

网友A:
N網路是指 D值、M值的通訊喔 ~
主站 M1000 開始 64點,D0 ~D8 可以設是8點或4點。
其他就一直累加上去,只有 D 值是 D0 / D10 / D20 開頭。

楼主:
为什么要用输入和输出点了?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网友A:
手上剛好的一個視訊,和你提的例子一樣,X 值轉給另一台的 Y 值,是透過 M,請看圖片。
例子只是剛好要用主站的 X 控制從 1 的 Y 對應輸出
主要還是 M 的傳送,只是看你要怎應用 M.

楼主:
谢谢大神,不过干嘛要X 值轉給另一台的 Y 值,?
能讯不就是M和D之间的通讯吗,干嘛还要输入输出 点?

网友A:
只是一個例子幫助了解… 可以這麼應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主机X0传到从机Y10,等,,,这些可以不写是吗?

网友A:
是的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主机X0传到从机Y10,等,,,这些可以不写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