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9个伺候控制

楼主(2017-03-13):
各位大师如果我有9个伺候,用欧姆龙或三菱如何选型,价格最少呢?

网友A:
只有9个伺服,没有其他点数要求吗? 条件不清楚怎么告诉你用FX系列还是Q系列

网友B:
成本少的,可以考虑3台三菱FX3U的plc,也可以考虑2台欧姆龙CP1H+1个定位模块,就看你点数的多少啦

楼主:
如果有CJ2M CPU12可以吗?

网友C:
三菱的话三个主机最便宜了,FX3u,要贵的话搞法就多了

网友D:
fX3U可以带6个FX3U-1PG,最便宜的做法
下载积分:+1(忆往惜缘)

网友E:
如果是点对点,用KV7300+SIR32

网友F:
想要便宜就用信捷的10路脉冲。
永无止境 !@#$%^&*

网友G:
用三菱Q系列+光通訊+三菱伺服,多少路都可以

网友H:
能把汉字学好吗?

网友I:
一个安川MP就能搞定,还不用选附加模块直到控制16轴。
daiz@yaskawa.com.cn

网友J:
CJ2M 12 倒是可以的 不过还得加NC模块MD211
9个伺候控制
http://ymmfa.com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能把汉字学好吗?

显然不能啊。哈哈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一个安川MP就能搞定,还不用选附加模块直到控制16轴。

戴博士回归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fX3U可以带6个FX3U-1PG,最便宜的做法

你别骗我,1台3U可以带6个1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