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3):
有一台老设备,用的是CPM1A-30CDR现在设备故障停机。想看一下程序却挺为难。它的数据线是串口且USB转换不了,而笔记本又没串口。把PLC拆下又有许多不便。请各位大师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A:
有第三方的USB的通讯线的,价格大约100元不到。或者找一条USB转串口线也可以的。
在这个行业混,USB转串口线是必须要准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第三方的USB的通讯线的,价格大约100元不到。或者找一条USB转串口线也可以的。
在这个行业混,USB转串口线是必须要准备的,

USB转串口用过了不行。有人说欧姆珑CPM1A有专用的线,不知是否就是你说的这个第三方的USB通讯线。若是这个线请受累提供一下型号好吗?谢谢

网友B:
有辦法的。可以自制線,也有專用的線購賣。

网友C:
手编没有吗?有串口线实在不行抱个台式机过去。

网友D:
楼上高见,最好的办法,也简单明了。
支持。。
永无止境 !@#$%^&*

网友E:
你的USB在那里买的,应当买品牌的
咨询一下代理商,欧姆龙是否有专用的转换电缆

QQ:1121930977

网友F:
我十几年前也自己制作过,好象是PC侧的2,3,5脚对PLC侧的7,5,9  PC侧的D9中4.6脚7.8短接就行了

网友F:
楼主要到PLC上看清除那20脚的串口是否有针歪掉了,当年我就碰上一台怎么就连不上线,后来才发现有一个针斜了,把这个针搞直后就可以上下载程序了

网友B:
現在USB-轉串口的很頭很多,且便宜,再自已作一個同信線,就OK 了,買轉換口,去市場,半個小時買回,再作通信線,二十分鐘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