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4):
 、现在有一台台达B07S411触摸屏,与一台FX2N16MR加485BD的PLC与一台三晶ATV13-2SR4GH的变频器。之前是用端子控制现在想做通讯控制。现有几个问题请请教,希望好心人能不吝赐教,谢谢。[size=5
]1,接线问题,变频器的485接口定义是这样的:s+:485差分信号正端,S-;485差分信号负端,+5v:扩展电源正端,GND:扩展电源负端。485BD是有5个接线端子的,我现在是这样接的:RDA与SDA短接连S+,RDB与SDB短接连S-,SG连GDN,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2,变频器设置:站号1,9600,偶校验(E,8,1)for RTU,通讯应答延时10ms,通讯超时故障时间:无效。传说回应处理:写操作有回应。这样的话PLC的D8120是不是写入C87?设置有没有问题?

3,就是程序问题了。变频器控制命令:地址定义1000H,数据定义说明:0001H正转,0002H反转运行,0003H正传点动,0004H,反转点动,0005H,停机。自己也看了很多程序案例和教学视频,由于大部分是其他品牌的变频器,而且大部分是用ASCII码控制,自己是怎么改怎么写都不能让变频器启动,希望能有好心的工程师能给我写个简单的程序,就直接X1启动,X2停止的程序让我参考下,不胜感激,谢谢。

在此,再次感谢那些给人帮助的人。谢谢,愿好人一生平安,心想事成。谢谢。

楼主:
难道就没人愿意帮忙。。。。

网友A:
详细看变频器说明书,2N是要有ASCII转换的,我原来有通讯成功的案例,不过是三菱变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看变频器说明书,2N是要有ASCII转换的,我原来有通讯成功的案例,不过是三菱变频器的。

我看了好久,因为这个变频器只是用rtu的方式,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方式,是不是2N只支持ASCII?如果我要用他们通讯,是不是又必须转换?如何转?实在是搞不明白。谢谢指教。

网友B:
我用3U 做过,控制欧姆龙变频器。2N估计比较麻烦,光一个CRC校验就够头疼的了。

网友C:
不行就换三菱的变频器吧,有专用指令,别为了秀那技术,而浪费大把时间,能解决问题才是。

网友D:
你应该从淘宝买个 金老师讲的MODBUS视频 然后你就知道了 怎么通讯了 一开始要M8161 制ON 然要在D8140里面写上通讯格式 , 2N和3u 用485db 板要用自由口协议 用rs 指令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3U 做过,控制欧姆龙变频器。2N估计比较麻烦,光一个CRC校验就够头疼的了。

哦哦,难道是因为2N比较老支持的指令也比较麻烦么?我这里也有套3u加这个变频器的,但是没有BD模块,而这个旧的有就想研究下而已,毕竟难的会了简单的就更容易了。谢谢你的留言。

网友E:
CRC校验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换三菱的变频器吧,有专用指令,别为了秀那技术,而浪费大把时间,能解决问题才是。

其实不是为了秀技术,主要是老板买的变频器就这牌子。还有主要是学习怎么与不同的变频器通讯。谢谢你的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从淘宝买个 金老师讲的MODBUS视频 然后你就知道了 怎么通讯了 一开始要M8161 制ON 然要在D8140里面写上通讯格式 , 2N和3u 用485db 板要用自由口协议 用rs 指令发送

主要现在连自己的链接还有程序是否正确都不知道,感觉好迷茫啊。。。PLC也是知道得越多感觉越深奥。

网友F:
2n是ASCII码控制的多,控制RTU要用CRC校验,难。用西门子控制RTU简单。有库。

楼主:
引用 网友F:
2n是ASCII码控制的多,控制RTU要用CRC校验,难。用西门子控制RTU简单。有库。

哦哦,原来如此,怪不得很多都用西门子得多。难道三菱这个控制变频器就起停都这么麻烦。。。。。因为看一些案例和视频,都是ACSII码控制,这个RTU的没什么案例,我这边又没有三菱得到变频器,所以看那些H31,H41,H30H这些和RTU有什么联系,作用是什么都搞不懂,怎么代替,所以一直卡再这。
谢谢你的留言

网友G:
实在不行就换个1DA的BD板,贵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行就换个1DA的BD板,贵不了多少

我觉得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要学会了它。

楼主:
这是PLC的485接线,按开个两个灯都亮,但就是变频器不转

楼主:
看来真的很难找哦。。。。

网友H:
网上有同样程序,找一找

楼主:
经过多日的研究和实验,终于搞定了,谢谢大家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