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纠结一个地方

楼主(2017-03-14):
这里面的M8183,M8184,M8184报错传到Y10,Y11,Y12,有什么作用呢?
难道主机的输出端Y10用来做通讯吗,输出端不是要接线的,线接哪呢?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3).doc

网友A:
http://cht.nahua.com.tw/epaper/2006/79/
那是特殊繼電器,就是規定通訊出錯時會置位,只是用 Y 的型式輸出。
可能是因為 Y 可以接燈泡,這樣不用連線 PLC 就可以看得到那一個通訊有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