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arter时出错

楼主(2017-03-14):
在安装starter时总是出错,然间安装没问题,就是在安装库的时候总是会报错,导致安装完了也用不了

楼主:
描述:双击运行时
描述:创建项目后
双击运行时

网友A:
第一张图片显示的提示窗口字体看不清楚。
另:第二张图谱按是提示缺少V C ++ 的运行库,直接网络下载一个就行了。要注意是鹰语的版本。或者从别的西门庆儿子的软件里面找一个也行。

网友B:
安装目录不能有中文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