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4):
请教各位大神。要做一台上料机,工件摆放台不用伺服电机,而是用普通的减速电机(不带刹车)加VDF系列的变频器控制。一排的工件被我机械手全部取走后就转动到下一排。要我减速电机精确定位。我考虑的是用变频器多段速控制功能,刚启动时电机速度一运行(快速),到达近点信号的时候切换到速度二运行(慢速),然后接近开关到达停止点的时候电机停止运行,以上由plc控制运行。想法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电机的机械惯性。但是我从来没用过变频器多段速的功能,看说明书写的比较简单,就是定义一下多功能输入端子,然后在参数中写入各段的速度。那么我想问的就是,除了这些参数还需要哪些要注意的重要参数要设置那?在我多功能输入端子动作的一瞬间就会把速度从一切换到二吗?这个减速刹车的时间可不可以设置那?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印象中D11为减速时间

楼主:
是的是这个参数,如果我把减速时间设置为最低,然后加上刹车电阻,这样来让电机立即停止,这样做可靠吗?

网友B:
这主要看电机的功率跟位置控制的精度。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其实伺服相比变频器贵不了多少。变频器多段速效果也不错,如果加上自动补偿,效果更佳。

网友D:
有谁有吗

网友E:
引用楼主兵部尚书于2017-03-14 14:16发表的 新人求助 台达VFD变频器问题 :
请教各位大神。要做一台上料机,工件摆放台不用伺服电机,而是用普通的减速电机(不带刹车)加VDF系列的变频器控制。一排的工件被我机械手全部取走后就转动到下一排。要我减速电机精确定位。我考虑的是用变频器多段速控制功能,刚启动时电机速度一运行(快速),到达近点信号的时候切换到速度二运行(慢速),然后接近开关到达停止点的时候电机停止运行,以上由plc控制运行。想法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电机的机械惯性。但是我从来没用过变频器多段速的功能,看说明书写的比较简单,就是定义一下多功能输入端子,然后在参数中写入各段的速度。那么我想问的就是,除了这些参数还需要哪些要注意的重要参数要设置那?在我多功能输入端子动作的一瞬间就会把速度从一切换到二吗?这个减速刹车的时间可不可以设置那?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谢谢大家!

1.多段速真的就象说明书写的那样简单。2.减速时间的长短是由你自己设置。3.从一段速切换二段速的动作时间不用怀疑完全没问题。如果仅为减小机械惯性按照正常设置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是这个参数,如果我把减速时间设置为最低,然后加上刹车电阻,这样来让电机立即停止,这样做可靠吗?

不知你说的刹车电阻是不是指制动电阻而言。如果是指制动电阻好象没有刹车功能。仅在减速时释放直流电路的能量。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所有热心的工程师们的解答,我现在明白过来了。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所有热心的工程师们的解答,我现在明白过来了。非常感谢!

你既然明白了,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心得发出来与大家共享?

网友F:
应该使用四个接近开关:原点,1段速度,2段速度,终点
这样可以达到你要求的效果

QQ:1121930977

网友G:
或是加一个模拟量,用变动模拟量的方式来做控制,优点是可以减少多段速的S加减速设置(多多少少切换时会有顿点)的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使用四个接近开关:原点,1段速度,2段速度,终点
这样可以达到你要求的效果
这几天又接一个项目,有点忙。今天才上。此贴所说的项目已经开始采购了。最终上料部分的方案是减速比为90的减速电机搭载三菱FR系列的变频器。一个近点开关一个停止开关。抓料气缸爪由伺服带动。一排的料被取光后,光电开关来信号,减速电机基速启动运行(20HZ-15HZ),到达近点时第一段速运行(10HZ-5HZ)。到达停止点的时候变频器减速制动,这个参数时间设为最小.......PR和P/+接制动电阻。由于提前减速运行,而且减速电机减速盒本身也有一定的阻力,所以制动效果可以满足我的要求。但电机长期低频运行这点不好,幸亏启动不是很频繁,一排八件料,设计节拍是12s/件,大概每96s电机运行4-5s。

网友E:
和你同享成功后的欢乐。

网友H:
请问楼主:实际你上面的方案为什么不用一个带刹车的马达,在您现在的方案上用刹车马达,用变频器的使能输出触点控制刹车的启停,这样精度更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