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4):
本人工控新手,最近在学习三菱Q系列的相关通讯,目前做的项目用到QJ71C24和扫码器用的无顺序协议通讯(硬件是RS232),QD71MB91和一个功率表做的Z.MBREQ通讯(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通讯),还有打印机用网线进行的套接字通讯,SP.SOCOPEN这个指令的通讯,我想请问前辈三菱通讯这么多有什么规律可循,就是我怎么知道我拿了一个设备我怎么选择通讯类型呢,比如我现在有个打印机,我怎么知道我该选择MC通讯还是选择套接字通讯呢。还有无顺序协议是不是RS485和RS422都支持呢?谢谢了

还有用RS232连接QJ71C24N和外部设备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在程序中写通讯,什么时候直接在参数设置里设置奇偶、波特率、校验这些就可以了?这个我一直很模糊,请求解答。

网友A:
PLC的通訊不是由PLC決定,而是由外部设备決定。

RS232只能1對1。(例QJ71C24N)

485 可1對多,但必須採輪詢方式,站數太多會影響及時性。(例QJ71C24N)

MOBUS可採用QJ71MB91。

網路通訊可採用QJ71E71-100

PROFIBUS通訊可採用QJ71MB92V

楼主:
谢谢指导
引用 网友A:
PLC的通訊不是由PLC決定,而是由外部设备決定。

RS232只能1對1。(例QJ71C24N)

485 可1對多,但必須採輪詢方式,站數太多會影響及時性。(例QJ71C24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