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4):
大家好!有一台设备,用的伺服750W带刹车作为Z轴上下运行加工;设备加工一天或几个小时后,加工深度差0.02mm(参数没动)
检查联轴器也没松,重复归零也没有发现有误差,跟温度有关系吗?大家有遇到

网友A:
机械上的问题,有冷却液吗?
永无止境 !@#$%^&*

网友B:
机器的精度问题。重复定位的精度是多少?精度高,设备就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