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4):
请问两个编码器同时输入控制器的同一个输入点行不行?如果不行使用什么方法来做到优先使用一个编码器的数据,当一个不工作时自动启动另一个编码器

网友A:
具体点
两个编码器同时输入控制器的相同接点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这个看你用什么控制器了,plc就有切换高速计数器的功能,两个端口输入,根据需要切换两个其中的一个起作用。不知道啥控制器,有啥功能给你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