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4):
初学私服,请教大神一个问题,三菱PLC和信捷私服。用PLSY指令送脉冲,问题是:进和退的长度输入一样的长度为什么连续走几次进退,循环第二次开始就会多进一点,每次都会有一点叠加而且叠加的距离都一样,进退的长度输入是一样,进完一次第二次循环又会多进了点,到最后一次叠加起来的长度就不是输入的长度。搞不明白问题出在哪。求指点

楼主:
第一次走的丝毫不差,第二次开始就进的多了。走几次叠加几次最后次就差太多了。。求大神指点新人。谢谢

楼主:
用的辅组是M8147和M8148监控脉冲是否发完也是用作 启动下一步的信号

网友A:
程序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走的丝毫不差,第二次开始就进的多了。走几次叠加几次最后次就差太多了。。求大神指点新人。谢谢

应该是机械精度问题,来回行程误差造成的,可在程序中进行补偿。

网友C:
这玩的是步进马达。伺服的程序貌似不是这么整的。
大师能给个伺服程序学习下吗。。。ilylang123@126.com

楼主:
谢各位大师指点,能发个伺服的程序学习下吗。

网友D:
3楼,4楼说的都有道理。机械精度是问题,程序补偿是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