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T20S显示乱码的问题。急:(

楼主(2017-03-14):
大家好! 遇到的具体情况:将NTST4.8C(中文版)上编好的程序下载至NT20S,联机PLC后(PLC型号是CPM1A),少量英文字母和所有的数字显示正确,但所有中文及触摸键图形均显示为乱码。(所用的编程电缆是按图自制的,电脑端口是com1,RS232串口,9-pin公头母头)
急求! 谢谢大家啊!! 在线等:)

网友A:
这个你安装NT4.7E版试试,NT20,CPM1A都是老古董了,有也是二手的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种情况,我用的是NT20,NT4.7E就没有乱码问题

楼主:
@wmswangwww,能麻烦朋友发给我一份NT4.7E的安装包不? 非常感谢啊!
imtheone@126.com

网友A:
FTP上有,你可以自已下载

网友A:
ftp://ftp.e10000.cn/Omron/%C8%ED%BC%FE/%C6%E4%CB%FB/

网友A:
EMAIL太慢了,传不了. 我放在网上了:
http://pan.baidu.com/s/1c2OkYi8

网友A:
NT4.7E的安装包:
http://pan.baidu.com/s/1c2OkYi8
你这种解决方法不对,你应该直接找OMRON公司,那些小妹会给你详细的解决。
看看一个小问题都搞了几天了,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A:
NT4.7E的安装包发到
imtheone@126.com
了

网友B:
跟软件无关,NT屏要先装中文系统才可以显示中文

网友A:
你这个文件MMI中的所有文字都是平滑打勾了,但是另存ONW后所有文字的平滑属性原来打的勾都是没有了,这就是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