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4):
我只想请教下群里技术一个通讯问题:

1. 之前做过一个项目,放三台smart line V3触摸屏各处 来通过PLC-S7-200 控制。(距离都不超过100米),翻看触摸屏手册说明书该规定可以接入四台HMI,然而现实测试时候只有2台有用,串联的第三张HMI则经常死机,还干扰其他2台HMI工作,通讯发生滞后现像。最后解决的办法是又增加一台DP通讯模块才解决死机问题,但是客服坚持说四台HMI连PLC没有问题,这就让人奇怪了。不过,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三张HMI里会有一台HMI通讯丢失,听现场说拔下HMI电源也就好了,真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其他2张HMI正常工作。不知道怎么排查该问题,想请遇到过的网友帮帮忙。

2. 现在又一个新项目,14台风机不在同一个区域,但必须由一个地方控制。所以安排了两个控制箱,每个控制箱内配置了S7-200smart ,也就相当于由一处主控制箱内的HMI控制两台PLC,这样的方法因为距离大于100米,我考虑用光纤通讯,加交换机,我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还有想请问下,一张HMI可以控制2PLC吗?

以下图片是第一个项目自己做的HMI组态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啊 ,就用光纤控制,光纤转换模块很便宜也好用啊

网友B(2017-07-17):
请问高手,解决了吗。应该能控制,在连接上可以设置,但是是通过什么连接通讯呢,是通过485通讯口还是以太网还是需要加DP卡,看手册没看明白。谢谢

网友C:
可以分享一下100米的案例

网友D(2017-08-17):
在smart 触摸屏中,连接里面添加2个连接,每个连接对应1个IP,硬件上通过普通网线应该也可以,现场干扰不是很严重,应该也可以以

网友E:
都是高手!!!!!!能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F(2017-09-16):
都是高手

网友G(2017-12-09):
同时得电,应该就行

网友H:
同时得电?哪有这么多要求。触摸屏里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