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40EH的ERROR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7-03-15):
公司的一台设备停用一年左右,现在重新启用,但开机台达DVP-40EH的ERROR指示灯闪烁,触摸屏上显示plc no response。触摸屏和连接线没问题,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A:
PLC存贮器的程序是不是丢失了?把备份的加载一下或在线诊断。

网友B:
是的,首先看下是不是还有battery灯也亮,电池没电,程序丢失了,只能重新下载原程序了

楼主:
领导说这台机器是从别的公司拉回来抵债的,问设备厂家的工程师,答复是买家欠钱,PLC锁住了,设备厂家拒绝维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