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5):
最近对一个施耐德塑壳断路器选型,然后发现了施耐德的断路器里有一款断路器有 额定电流 100A 和 脱扣器额定值 80A,两个数据,按我们一般经验来说,我们选型都是看额定电流值,脱扣就是根据额定电流值来反应的,现在这个断路器多了个脱扣器额定值出来,而且脱扣的值还比额定电流小,那么脱扣的电流是根据那个参数来动作的
静水深流

网友A: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有两个,一个是壳架(支持件)的额定电流,一个是脱扣器脱扣额定(等级)电流。

通常壳架电流大于或等于脱扣器的脱扣额定(等级)电流,所以,有时也把脱扣器的脱扣等级电流当作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特别指出的话,可以把脱扣器的脱扣等级电流看作断路器的额定电流。

脱扣器的脱扣等级电流有时也被称之为整定值。整定值可以理解为选择值或者调整值,前者固定不可调节,后者可以在一定范围调节改变。

举例来说,DZ47-63断路器,其额定(壳架)电流是63A,但其下的脱扣器脱扣额定(等级)电流分别有63A、50A、45A、40A........15A、10A、5A等等。

一般选择断路器,首先考虑其壳架最大承受电流,再考虑选择脱扣器等级电流。
  • 下载积分:+1(leadchina111)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有两个,一个是壳架(支持件)的额定电流,一个是脱扣器脱扣额定(等级)电流。

    通常壳架电流大于或等于脱扣器的脱扣额定(等级)电流,所以,有时也把脱扣器的脱扣等级电流当作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特别指出的话,可以把脱扣器的脱扣等级电流看作断路器的额定电流。

    脱扣器的脱扣等级电流有时也被称之为整定值。整定值可以理解为选择值或者调整值,前者固定不可调节,后者可以在一定范围调节改变。

    对啊,一般国产的断路器会写名框架额定电流,然后我们是根据额定电流来选型的,然后昨天看的施耐德的,把框架电流写成了额度电流,一下子看懵了
    静水深流